DELL 15-5559板号AAL5 LA-D071P

楼主(2017-09-04):
此BIOS 是16M的,注意事项,刷好后 开机会2次掉电,第三次开机比较慢。以后就好了。千万记住 拿掉COMS 电池后 会掉电2次 DELL AAL5

网友:
这么大容量的bios还很少遇到,先收藏了。

网友A:
我这机子刷了你的还是老样子,暗屏无显示,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机子刷了你的还是老样子,暗屏无显示,唉……

我这个机器和你在主板一样呀,可以开机,外先能显示,内显不显,你在修好了吗?

网友B:
刷了你这BIOS电流都不上去了,0.32不动,我晕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刷了你这BIOS电流都不上去了,0.32不动,我晕呢

干下桥一可能会好,用原来的BIO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干下桥一可能会好,用原来的BIOS

你在修好了吗?怎么修在呢?,我都弄一天了,集成CPU的,没法弄桥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在修好了吗?怎么修在呢?,我都弄一天了,集成CPU的,没法弄桥呀

就焊桥和CPU一起的,
BGA一下应该就有效果

网友(2018-10-04):
开机掉电,开个10几回会亮一二次,是干桥还是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