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50 网卡打叹号 救助

楼主(2017-09-04):
今天接到同行一台 HP  550  965机器
故障是网卡打叹号
拆机查看很亮的没什么 明显故障
更换网卡蕊片  网桥
还是叹号   上,图纸查了一下 没查出什么 问题
就*脏话*修不出
兄弟出个意见吧

网友:
解决了吗   也碰到了                                          1

网友:
找个USB网卡改到里面去,接4线跟到网口上,OK,

网友:
先排除软件问题  再动硬件

网友:
叹号 是驱动叹号? 重点查下网卡的工作条件

网友:
BIOS  写过  什么都 搞了  就是搞不出来 系统也换了

网友:
会不会是操作系统部匹配,换个win7系统安装驱动试试。这个问题我之前就碰到个,就是驱动与操作系统部匹配的问题!

网友:
ip是否有正常的获取,?????????????????

网友:
网卡芯片及驱动都搞了,那可以就是桥了

网友:
网卡叹号,驱动,系统,先排除,在搞硬件,网卡,北桥

网友:
没遇见过,如果是我遇见了估计也修不住了

网友:
直接用USB网卡该一个得了。简单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