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20

楼主(2017-09-04):
联想4G内存开机不亮,单条2G内存就可以开机用正常,两条内存2G的开机有时候蓝屏,有时候正常进入桌面一单休眠就开不起来了,得断电重开启才可以,已刷了3个bios。估计还是bios的问题,cpu换了没用。论坛上有过这个故障但不知道是怎么搞定的

网友:
坐等三楼高手出现,没遇到过次现象

网友:
查内存供电,换CPU,U 不行继续BIOS

网友:
示波器测CPU 和内存 电压 。。。。。。

网友:
这个机器bios不是很普通吗 应该不会是bios问题了

网友:
修好了说下。我也有台差不多的。时开机时不开机。

网友:
我也觉得是BOIS的问题  或者是内存槽的问题

网友:
查内存的供电等工作条件,再就是cpu的工作条件,BIOS

网友:
搞好了,就是内存供电的问题,待会发图给大家看看

网友:
PU4604不出内存0D75V_PWR电压,没有这个电压还能亮机真的很奇迹。因为客人原来就用2G两条内存,拔掉一条就正常使用没有任何问题,所以误导bios问题拼命刷。换了PU4604还有出0D75V_PWR,3、5脚组织正常。最后发现两个电容发霉腐蚀。拆掉一切都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