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戴尔b843p

楼主(2017-09-04):
戴尔LA-B843P

因为客户坐我边上赶得急所以有些细节省略

散客:帮我看看笔记本,很久没有用,最近打开不开机了。

我
:好的,请把笔记本给我看看什么问题先。

直接试机。。。。

电流0.021正常,按开关电流没有跳变 但是指示灯已经亮了,3-6秒之后灯又灭,(不触发)

直接拆机,裸体试机。

电流和故障没有变化。

因为出来学校有4年了,一个人单干了几年,基本很忙。没有时间去查论坛。一般我们出来了维修都是一手机器,直接刷BIOS是基本的,请注意(本人修WIN10机器,也就是现在的集成CPU大部分都是,WIN10机器80%都是BIOS问题
别问我为什么,我也不知道 经验修出来 一个月40台维修量 只要是WIN10的机器 基本就是BIOS)我直接刷BIOS

然而并没有卵用,

一般我们不触发
检测待机条件。检测南桥待机。我测3V 5V正常(不上图)。

这个时候我想找图纸看看条件,论坛没有
淘宝没有。

这个时候我把CPU散热器拆了,看看机器的外观 有没有进水 掉件。仔细发现有一个电阻发青了。

没有拍清楚进水部分
不好让客户看到,等下不好收钱。这个位置真的很难发现,进水部分在CPU底座,我也是看旁边的电阻有点黑黑的。拆开发现断线。链接好了直接开机OK 收钱 因为客户在
维修时间在20分钟 不好拍照,谢谢各位看官。

剧终

网友:
刚不小心点了两下 居然跑出两个帖子,版主麻烦删除另一个 这个可以了 谢谢

网友:
楼主眼真尖   底座装上去会不会压到

网友:
楼主的花短裤是亮点,不错!

网友A:
所以说,维修经验很重要,有的问题就能凭借多年的维修经验去修好

网友B:
楼主,客户在你旁边,你20分钟搞定机器,你怎么收钱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客户在你旁边,你20分钟搞定机器,你怎么收钱啊!

听我说,客户进来 我就看机器 不触发 220 请问修吗 你要提前和他说 多少钱 你就说 220元应该可以搞定 换大芯片就要加钱 人家说搞 我就动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说,维修经验很重要,有的问题就能凭借多年的维修经验去修好

我们修机器都是要快的,不然怎么赚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听我说,客户进来 我就看机器 不触发 220 请问修吗 你要提前和他说 多少钱 你就说 220元应该可以搞定 换 ...

是你先和客服说好的价钱还好点,如果没有说修好再报价客服就有的说了啊!

网友:
还好是先报价。不然又纠结了

网友:
楼主挺细心,这么小的电阻一眼就找到了!

网友:
现在W10的机器刷了BIOS 看板子有无进水痕迹 都整完后 还是没有好 就不好修了 换CPU 板载的不好换 成本也高

网友:
维修[要仔细 我一般都是先拆开看了来

网友:
楼主修本本很细心。。。。。。。。。。。。。。。。。。。

网友:
            现在的机器都是几合一了,出了修修供电就只能刷bios了

网友(2020-05-25):
有点不明白,WIN10机器就是装WIN10系统的机器?

网友:
谢了,看以后会不会有点用处。BIOS这么容易出问题呀,不敢想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