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F2A85XM-DS2之IT8728F开机掉电通病

楼主(2017-09-04):
一片技嘉GA-F2A85XM-DS2开机掉电,在开机无反应,CPU供电12V无短路,检测IO 8728F 126 127脚5V 12V电源检测电压发现问题,127脚瞬间电压差不多有3V了,正常应该是2V左右,直接把127脚相连的2个电阻去掉,连接126脚,开机OK

网友A:
技嘉通病了!   捡钱的故障!我喜欢通病的

网友B:
技嘉的检测电压  现在比BIOS问题频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嘉通病了!   捡钱的故障!我喜欢通病的

是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技嘉的检测电压  现在比BIOS问题频繁了

BIOS问题也比较多,喜欢这样的故障

网友:
技嘉的电压检测不正常导致的上电掉电也是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问题也比较多,喜欢这样的故障

bios和检测电压这两个故障 都是赚钱的利器   哈哈

网友:
技嘉的检测电压出现问题了,是通病

网友D:
这种通病,说起来反感,修起来又顺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种通病,说起来反感,修起来又顺手。

哈哈就是是这个道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哈哈就是是这个道理。。。。。。。。。。。。。

还是要感谢第一个吃螃蟹发现这个问题的人,要是没人来揭示,那就尴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要感谢第一个吃螃蟹发现这个问题的人,要是没人来揭示,那就尴尬了。

人人为我 ,我为人人。。。。。。。。。。。。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好呀,思路很清晰,给力。

网友:
谁搞好聊吗?
开机断电 再开机无反应。重新拔电源也是一样\

网友:
我也是有一台机器,也是开机即停,风扇转一下后,再次就开不了机,是电阻分压的电压2.4V偏高,换了就行了,这个就是通病呀,望同行注意!

网友:
电压检测出问题,买的人头痛,俢的人高兴,创造就业机会

网友:
都是电阻坏了把,干嘛不换掉呢。。。

网友:
我的有块也是开机掉电 127角2.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