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HP OMNI 120PC 板号DAOWJ7MB6EO REV:E

楼主(2017-09-04):
拿来插电.电流0.01   0.02   按开机没反应。   拆机检查,看到3.  5V   供电芯片烧了,换后3  5V电压出来了。   插上电源就自动上电,电流0.54   0.60   0.65, 自动开机,关不了机。插不插内存电流都是0.54   到0.6左右。 求大神帮忙分析分析!  谢谢!

网友:
这种情况  先换CPU   再刷BIOS

网友:
按照时序查一下电压都出来了没有,复位有吗.,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
上电的时候,测测主板上时钟,复位信号是否都有。如果都存在,换U,刷BIOS。

网友(2017-11-02):
楼主  有没有这个EC BIOS 程序  在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