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电脑QFN8芯片BIOS烧录

楼主(2017-09-04):
现在苹果电脑BIOS芯片都是QFN的,不再像以前那种了,传统的座子也不再合适,各路大神有什么好方法吗?用那种工具?去TB看了下那专用的座子都好几百

网友:
飞线我都是            或者把下边接地部分用耐高温胶布包起来

网友:
苹果的本子很少修,看着集成度太高,不敢动!

网友:
我一般是直接飞线出来

网友:
飞线飞起来啊   都是这样的吧     bios烧的真是不多

网友:
我一般就是飞线,买这种座子就简单了

网友:
苹果本本来就少  BIOS坏的碰到就更少,直接买板子回来拆 反正EC坏了也要买板子就当提前准备吧

网友A:
直接飞线刷BIOS程序吧!简单又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飞线刷BIOS程序吧!简单又好啊!

飞线到编程器上? 需要什么配件

网友:
集成度太高,不敢动啊,多多学习啊

网友:
淘宝上不是有一个25的座子吗,A1534也可以刷的

网友:
淘宝上不是有一个25的座子吗,A1534也可以刷的D:\

网友:
吃不消,交给师傅修吧,这个没什么把握

网友:
直接飞线刷BIOS程序吧...................................

网友:
拆料板省事 自己飞线 短路 板子在烧了 就得不偿失了

网友:
我碰到这样的,都是直接飞线··············

网友:
我之前也一只在找编程器,现在就是飞线了

网友:
你照片里的座子加几根针不就行了
淘宝有卖啊,几块钱一个

网友:
我一般用下图的这个座子,下面垫下纸胶带隔绝烙铁焊上,温度控制好的话,风枪可以直接吹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