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B545显示倒计时

楼主(2017-09-04):
B545一体机开机显示倒计时,加焊显卡,刷bios,刷U24都不行,外接HDMI接口可以显示,检测屏幕也是好的,据客户说的之前就是有时候开机不显示了,但是到了进系统的界面又显示了,可以正常使用,就是提示的显卡没有驱动,再后来就是不显示了,直接开机倒计时,什么问题呢

网友:
可能是屏幕左右 有 触控按键的问题,擦擦,估计是脏了导致的。

网友:
屏幕进入节电模式倒计时?应该还是没收到信号所致,查一下LVDS吧

网友:
楼主,你这个机器应该就是显卡的问题啊!

网友:
应该还是没收到信号所致,查一下LVDS吧

网友:
可能是屏幕左右 有 触控按键的问题,擦擦,估计是脏了导致的

网友:
这个好像是一个1390芯片问题。。。显卡转电压。。。。

网友:
刷BIOSS试试吧,,,,,,,,,,,,,,,,,

网友:
电源后面的墙怎么这么夸张,你这是在哪里修机器

网友:
奇葩  。没有遇到过。。。。。。。。。。。

网友:
修好了说一下   这个问题我还真没遇到

网友:
如果开始是显卡方面的问题,我觉得还是跟显卡有关

网友:
原来联想有个机器B320的有个显卡供电那个芯片爱坏, 这个好像比那个新吧,感觉还是显卡那里的问题

网友:
碰见一个这种问题    但没修好    放弃了

网友:
按钮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