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G585 屏幕亮度偏暗 --简单维修

楼主(2017-09-04):
联想 G585 屏幕亮度偏暗  版号 LA-8681P  AMD 独立显卡的 ,
刚接到这台电脑的时候  是屏漏液,很明显,心里窃喜有钱赚了 报价留下来 ,找了张新屏装上,点亮正常,上好螺丝,尼玛屏幕偏暗,像是亮度调到最低,我靠还有这种事情,怀疑键盘问题,拆了键盘,开机还是一个鸟样,再装回久屏,又是好的,再装回新屏开机点亮,正常,再装,又偏暗,心里一万分草泥马。。。
看来还是得老老实实的查电路了,装回旧屏 屏幕开关信号 DISPOFF# 3.3V 正常  , INVTPWM 3.3V 亮度调节 0V 看来真的是它,再往上查,一路是 APU_BLPWM ,中间R392 未上件,另一路是EC_INVT_PWM,很明显 EC 那边的问题, 算了又要定I/O , 客户也不愿意等了,直接把开关信号 DISPOFF# 和 INVTPWM直接短接, 不用调亮度了,再试,电压只有2.8V了  拉低了点,但是不影响使用。。。 顺便附上图纸

G585 LA-8681P_R1.0.pdf

网友:
图呢    以后亮度就不能调整了吧

网友:
估计能是屏麻片的问题哦,联想的机器换屏,我真的服了

网友:
短接 断开不正常的后级就好了

网友:
这样搞以后亮度还可以调节吗 ?????

网友:
不小心调暗亮度不会暗? 只接电池有没试过?

网友:
截个图的话 大家很快就明白了哦

网友:
楼主,你这机器应该是EC里面的程序有问题啊!刷个EC的程序看看!

网友:
应该就是屏程序问题。刷一下程序应该就OK了

网友:
刚修到一个现象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