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C41 开机掉电

楼主(2017-09-04):
海尔C41开机掉电 pu6/ oz8033 发热更换后解决!!!
掉电

网友:
芯片坏了啊 谢谢分享

网友:
谢谢 但过程 更重要

网友:
小白的我 只能羡慕你们这些大神了

网友:
芯片坏了的 一般都是后极输出问题 芯片本身的问题 不多见

网友:
典型的电压出不全掉电 一般测电感阻值

网友:
下次可以简单写上维修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