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长两短报警

楼主(2017-09-04):
G505  待机0.26偏高    触发上电0.95不跑码 没有过内存 这时候就三长两短报警了   内存换了很多都不行  桥是集成到CPU上的   加热了一下没用   电压都出来了的  哎  求思路

网友A:
待机都0.26了,先修短路部分吧,换内存没用

网友B:
待机高看是短路还是板子的时序出了问题,导致未开机就有元件在工作了,看有没有比较烫的元件,有就是短路,没有的话可能就是时序出问题了,看那个供电出来了,就从哪里入手

网友C:
直接换CPU。要不就是有惊喜。要不就是有惊吓

网友D:
这个待机有点高  你把待机偏高给解决了 估计机器就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都0.26了,先修短路部分吧,换内存没用

嗯好   这板看了摸了半天都没发现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待机有点高  你把待机偏高给解决了 估计机器就亮了

是吗     但是待机偏高好了感觉不会好  先试试  换CPU比较有风险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换CPU。要不就是有惊喜。要不就是有惊吓

哇  这么直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高看是短路还是板子的时序出了问题,导致未开机就有元件在工作了,看有没有比较烫的元件,有就是短路, ...

嗯好  我再仔细检查几遍看看        实在不行只能换U

网友E:
这种  G505的cpu爱坏  直接开干   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F:
先把待机偏高的问题吧解决一下,再看看还有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  G505的cpu爱坏  直接开干   换一个就好了

待机解决了还没好久直接干CPU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先把待机偏高的问题吧解决一下,再看看还有什么问题

ok   正在找原因

网友G:
先把待机偏高的问题解决一下,看是不是CPU造成的

网友H:
这个 CPU容易损坏啊  有没有考虑换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 CPU容易损坏啊  有没有考虑换一个?

有考虑   但是成本比较高 先把简单的弄了还不行就只能换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先把待机偏高的问题解决一下,看是不是CPU造成的

OK    现在就在弄着的

网友:
是不是时序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