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求助 2017款的苹果笔记本怎样装苹果系统

楼主(2017-09-04):
求助   2017款的苹果笔记本怎样装苹果系统   , 使用u盘装系统出现圆圈带斜杠

网友:
好像时按住FN建开机,具体忘了。。。。。。。。。

网友:
新款机器不是装系统更简单了么?

网友:
我也想知道,谁有详细的教程,,,,,

网友:
新版的系统确实不好用

网友:
你是装苹果系统还是Windows系统?

网友:
是该系统版本 还是别的   如果U盘装不上  需要改时间把   终端改改机器时间试试

网友:
没装过,新款的制做u盘是不是和旧款的不一样。

网友:
没装过,具体可上,苹果的贴吧找找。

网友:
usb都木吧这个笔记本...........................

网友:
可能U口都认不到,新机不好装

网友A:
1.弄一个type-c转usb的线
2.插入有win10(新机器只能装win8以上了)的u盘
3.先激活苹果系统。连上网络,在苹果系统里面,实用工具里,bootcamp打开。选择你u盘里的镜像文件。拉好分区

如果不是第一次装windows系统。可以直接开机按option键。看到你的u盘。然后选择从你的u盘按装(这个u盘是原始安装镜像的)

网友:
好像需要专用那个转接线的 我做过次12寸的  闪电口的吧好像。。反正客户带了 。 和普通苹果一样!!

网友:
弄一个type-c转usb的线 2.插入有win10(新机器只能装win8以上了)的u盘 3.先激活苹果系统。连上网络,在苹果系统里面,实用工具里,bootcamp打开。选择你u盘里的镜像文件。拉好分区  如果不是第一次装windows系统。可以直接开机按option键。看到你的u盘。然后选择从你的u盘按装(这个u盘是原始安装镜像

网友:
新款机器BIOS设置,可能要10.11以上系统,也许是10.12以上吧。

网友:
有没有详细的教程啊 大家发出来分享下 现在苹果新机器都不好装了

网友:
好像新的考个镜像到苹果,分区直接装就是了

网友:
百度有教程  万能的X宝也有

网友:
新款的 是非常的简单的  老款的MBR模式是混合分区表反而麻烦 因为新款的完全可以纯EFI 百分百成功并且你可以分区无数个,在苹果系统里面用磁盘工具分区HFS 数量大小随便你 然后重启EFI PE或者优盘镜像 直接安装即可  原版WIN10是自动引导ESP分区的(目前很多PE也是自动引导ESP) 跟苹果的EFI在同一个目录下 跟普通PC没有任何区别,记住是分成HFS 你如果分了FAT就变成混合分区表 适合老款的安装WIN7 MBR引导方式而且第一个分区无法访问

网友:
就是跟传统电脑装系统一样,最后装windows10,唯一的区别就是要用mac os系统分区

网友:
那是你U盘系统不支持,版本不对,

网友:
这方面教程太多了,随便度一下一大堆

网友B:
你说的圈圈带斜杠 是不是优盘做的MAC景象 进不去? 冲ing新制作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圈圈带斜杠 是不是优盘做的MAC景象 进不去? 冲ing新制作就可以了

和这个没关系 好几个u盘试过了

网友:
联网点击重新恢复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和这个没关系 好几个u盘试过了

那么你是安装 苹果系统出错呗  而不是WIN

网友:
这个好像得用转接口吧,, 乐视那种接口

网友:
弄一个type-c转usb的线 2.插入有win10(新机器只能装win8以上了)的u盘 3.先激活苹果系统。连上网络,在苹果系统里面,实用工具里,bootcamp打开。选择你u盘里的镜像文件。拉好分区

网友:
新款机器不是装系统更简单了么

网友:
你苹果系统盘太老了,用10.12.1或以上的。

网友D:
你需要一个最新的苹果启动盘 之后开机按option键就会有显示 你那种情况多半是你的苹果U启版本低

网友E:
2017 是那款啊 是带触控条的吗 装苹果还是Windows啊

网友:
我的系统是网上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需要一个最新的苹果启动盘 之后开机按option键就会有显示 你那种情况多半是你的苹果U启版本低

新款的 不是老款 ,苹果系统装的估计上万台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2017 是那款啊 是带触控条的吗 装苹果还是Windows啊

装苹果系统  装不上通过网络恢复和升级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弄一个type-c转usb的线
2.插入有win10(新机器只能装win8以上了)的u盘
3.先激活苹果系统。连上网络, ...

装苹果系统      不是win系统   和老款的不一样

网友F:
同求,我也遇到一台USB的怎么都启动不了,PE可进去

网友:
                         装10.12试试

网友:
你都 没从U启动吗

网友:
我记得上次我碰到这个就是系统问题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我的搞定了,下载一个10.13系统,用TransMac写到U盘里面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装苹果系统      不是win系统   和老款的不一样

按住command+R+U开机。出来安装苹果副本的向导。在线更新苹果系统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同求,我也遇到一台USB的怎么都启动不了,PE可进去

不要用pe安装。用pe安装有些机型。usb不能用的。只能是bootcamp助手里面安装的。

网友:
没搞懂是要装MAC系统还是WIN系统,装MAC系统的话用已做好MAC10.12的U盘按OPTION键开机就可以做了
新款的装WIN更简单,纯净版WIN系统文件拷进去,BOOTCAMP点开就做了,完了重启有驱动包打上驱动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