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40 BIOS 16M

楼主(2017-09-04):
X240 BIOS 16M X240 BIOS 16M X240 BIOS 16M

网友:
备份的估计会开机很慢吧,需要改的才行,现在bios越来越变态

网友(2018-04-03):
x240有的板子不一样 型号一样的 楼主没有说清楚呀  我的0.5掉电关机  郁闷呀 下下来看看

网友(2018-05-16):
我的拔掉内存报警 装上内存电流0.45-0.81之间乱跳 下载试试

网友:
上面的可以用吗?

网友(2018-07-17):
这板子的CPU 爱出问题  。本人成功给CPU重新植球过。

网友(2019-09-16):
该bios版本应该是GIET89WW

网友(2019-11-02):
下来试试,,,,,,,,,,,,,

网友(2020-05-14):
有人试过没有

网友(2020-10-17):
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

网友(2021-03-15):
今天我也修到一台联想X240 板号NM-A091 REV1.0 故障触摸板不能用,测触摸板插座J16 各脚:
5脚VCC3B=VCC3FP:3.3V
24脚\26脚IPDDATA\IPDCLK:5V 0V
30脚VCC5B:0V(正常5V)
16\18脚VCC3B:3.3V

分析:30脚VCC5B:0V是不对的。正常5V是由F15保险丝提供,测开路用0欧电阻代换,开机进系统触摸板能用了OK!

网友(2021-05-07):
确实这型号板子要注明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