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巴达克BA-200V不出内存供电的求助

楼主(2017-09-04):
如下图,没有内存供电的IC,只有5个场管。其中两组是一上一下。另一个场管是5脚的,感觉像IC又感觉像场管(懵逼了,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组合)。想问下大家那个像5脚的场管是不是内存供电IC呢。

网友:
像场管的那个5脚名称是RT9173B,有没有修过这样组合的同行啊

网友:
理论是出DDR_VTT。。。内存主供电应该不是这个。

网友:
那个8脚的应该是内存的负载供电的控制芯片  你看一下内存槽 靠近CPU那一端  有没有芯片

网友:
\
看看这个是不是? 这个IC应该是!你就在内存槽附近找肯定有,有的主板设计在桥附近的也有,这主要看PBC版面设计空间允不允许了!

网友:
哎修主板真累 ,修笔记本更累 , 修这东西都要多想为什么都能修好

网友:
控制芯片肯定有的,仔细找找看。。。。

网友:
你按照芯片上的型号查一下相关资料

网友:
不会说没有芯片的,RT9173B更像是内存负载供电,也就是内存VTT这路。内存供电的MOS管,你从G极控制脚一路跑线,看看最后跑到什么地方去。肯定有内存PWM芯片存在。

网友:
好了没有  ,                 肯定有8脚芯片的

网友:
5脚的事基准电压。,查查内存供电控制芯片

网友:
还是  8脚的 芯片 吧                找错位置了

网友:
的确没有IC啊,整板的IC脚到内存1.8V的电感中间都测量过了,没有一个IC的脚跟电感是导通的。真是奇葩的主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