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534 2015款 黑屏 820-00045-A

楼主(2017-09-04):
macbook 12寸 灰色 A1534 2015款 客户说玩着游戏黑屏了就再也没打开,本人心想拆开电池放电估计能好,打开之后发现没那么简单,机器没有进水没有磕碰,摸cpu是热的,已经加电了,只能开始查资料找图纸慢慢研究了,。。。。。。。。。。。。看了好久没有思路,先刷个BIOS 找了半天不知道哪个是 ,只能看看网上大神的帖子了,有一个是说刷BIOS成功的单不是我这个故障,

A1534点位图-EVT MLB.rar

BIOS A1534 820-00045-A.rar

网友A:
按照图纸我从别的主板上拆了一个8脚贴片bios 25L6405,刷了一个苹果bios 他的原来芯片没动,拿着电子显微镜对着图纸一点一点把芯片飞线换上了,不亮测量没有短路上机测试 还是cpu 热机器不亮,到此我也就没有思路了, 还有哪位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这飞的线也太粗了吧?很容易短路的!

网友:
这样也可以吗   ,学习了以后遇到了好维修

网友:
越来月不好处理了~~~~~~~~~~~~~~~~~~~~~~~~~~

网友:
没电流显示挺难受,都不知道什么个情况

网友:
这款机器刷BIOS不用拆芯片的,有测试点,在测试点上飞线刷就可以了。碰到过一台,上电无显,最后是量到CPU发出的某一信号短路,具体哪个信号忘记了,只能放弃。

网友:
屏接口左边的座子就是一个测试座,如果可以做一个转接口的话,就能直接插上刷了

网友:
呵呵。1000到手。牛人,苹果不好啃

网友:
楼主是不是你没有修好吗?不过改BIOS芯片还是给我们一个思路。

网友:
这个是什么东东,cpu供电芯片吗,苹果的料不好找

网友:
前几天修了台a1534 16款的,记得不用上电池也可以亮机的,看看电流跑多少,不一定是bios问题,根据时序查条件

网友:
帅哥,还是查条件吧,看下电压全出没有,再看下时钟复位有吗,cpurst出来没有,示波器打下内存的spd总线有波形不,没有打下BIOS1脚看有没有读bios,打下ec上的lpc总线有没有寻址信号过来,别一开始就干BIOS,查条件确定在搞

网友:
这是苹果的笔记本 不是手机?

网友:
,有测试点,在测试点上飞线刷就可以了

网友:
不够美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照图纸我从别的主板上拆了一个8脚贴片bios 25L6405,刷了一个苹果bios 他的原来芯片没动,拿着电子显微镜 ...

楼主,你好牛逼啊!飞线飞那么粗的线啊!还有飞的线要尽量短一点啊!

网友:
你都说玩游戏了 就那个机器还可以玩游戏 不死才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