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ACER E1-451G不触发求助!急急急!!!附图附图纸!

楼主(2017-09-04):
ACER E1-451G不触发求助!!!急急急......图纸在后。
板号:Wistron 12276-1M(EA40-CM MB)

此板待机0.025A,3V/5V已出,开关按钮3.2V,按下开关不触发!(开关绝对OK)
裸板测量EC:
1、所有3D3V_AUX_KBC脚位均为3.3V,75脚EC_VSBY和114脚EC_VBKUP也有3.3V。CMOS电池3V。

2、85脚ECRST# 3.3V正常,73脚AC_IN#低电平0.01V正常,80脚BAT_IN# 3.3V正常(电池未插入)!74脚EC_ENABLE#低电平0V正常,14脚S5_ENABLE 3.2V正常,70脚LID_CLOSE#3.2V正常,93脚KBC_PWRBTN#_R 3.2V按下开关有高低跳变正常。就是20脚RSMRST#_KBC 0.12V不正常,按下开关后也一样,117脚PM_PWRBTN# 0.22V按下开关后无变化不正常!另外23脚的1D1V_S5_EN,桥的1.1V待机电压开启信号也无输出!

3、BIOS刷过N个,EC换过N片,BIOS芯片到EC各脚位线路都正常。可是EC死活不工作,不出RSMRST#_KBC和1.1V桥待机电压开启信号1D1V_S5_EN,请问大侠们现在该去查啥呢?我是山穷水尽了。

网友:
沙发自己坐!欢迎大家指点赐教!!!

网友:
EC77脚PCH_SUSCLK_KBC 3.0V正常吗?把桥拆掉也是3.0V电压

网友A:
桥的待机条件查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的待机条件查了没有

除了1.1V待机其它都OK,因为1.1V是受控于EC的23脚。我在想要是桥未发出真正的PCH_SUSCLK_KBC信号给EC,那么EC是不是就不会工作呢?!PCH_SUSCLK_KBC是不是相当于EC的时钟!??

网友:
PCH_SUSCLK_KBC是不是相当于EC的时钟!??

网友B:
冷门的信号要查一下  健盘到EC的数据线   无线网卡到EC控制信号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冷门的信号要查一下  健盘到EC的数据线   无线网卡到EC控制信号查一下

我是裸板测量维修的呀,键盘没接的无线网卡也没上啊!

网友C:
应该还是ec这块有问题,正常3/5v插适配器出来几秒会关闭的

网友D:
待机的 时候要有1.1V的吧

网友E:
重点查EC条件  待机电压都正常 EC有没有收到PG 重点桥的1.1V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还是ec这块有问题,正常3/5v插适配器出来几秒会关闭的

EC都换过N片了!不可能每片都是坏的,外围也都测量过了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待机的 时候要有1.1V的吧

是啊~!可是EC没正常工作哪里来的1.1V呢!?1.1V电压是EC开启的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重点查EC条件  待机电压都正常 EC有没有收到PG 重点桥的1.1V电压

可是EC没正常工作哪里来的1.1V呢!?1.1V电压是EC开启的哈!  PG?   啥PG呢?

网友:
大神些在你哪里?怎么没高手来支招了呢?!

网友F:
上次遇到的和这个差不多 ,打下BIOS的对地值。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上次遇到的和这个差不多 ,打下BIOS的对地值。

把BIOS到桥和到EC的通路全都检测过了,都是正常通路的没问题的!BIOS的对地值?你是说BIOS的哪个脚位?

网友G:
打一下LPC总线波形,和对地阻值  ,无线网卡取了吗?

网友:
EC的复位电容换下 之前有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G:
打一下LPC总线波形,和对地阻值  ,无线网卡取了吗?

测过LPC阻值正常的,无线网卡一直都是没装的,裸板测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仔细看看,这个机器按理说待机应该是没有3V 5V的吧,你看看S5_ENABLE是不是连了一个排阻,你把排阻换掉看 ...

楼主不厚道呀,超级鄙视,你知道吗,就是你说的这个情况,书序混乱,他借鉴啦你的提议,修出机器,怎么问他都不答复,这样的人以后问问题不甩他,这个机器的正解是RN2705阻值变小啦造成S5_ENABLE插电就一直是高电平,时序混乱,无法开机,换一个10K的排阻就行啦,确实是你说的那样,机器插电后应该3,5V没有的,而这个机器插电就一直有3,5V,换完排阻就正常啦,感谢你的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