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掉电,板号:NM-A273

楼主(2017-09-05):
      自己的笔记本,使用过程中突然掉电了。

拆出主板看到PQ202烧糊了(这是新换的) 换好后测量无短路现象(不知道有没有测全)。
                开机-----掉电!!!!!
      然后触发上电的一会测各电感电压,发现只有独显供电没有
由PU909控制
测PU909得工作条件15脚VCC21脚PVCC没电压
+5VS的来源 受+20VBS控制。
+20VSB来源 !!!!!这里的PQ202就是烧糊的P沟MOS管。
测量S极20V,G和D无电压。   拆除PQ202再测S极20V,G极3.3V左右,这里正常。
装上MOS管G极就没电压(一直都以为是买的MOS管不良,在这换了3个,MOS管是正常的),把节点PJ201断开,G与D也没有电压。
问题就是这元件附近了(换了三个MOS管,是在是换不下去了),想到是烧坏的元件,就测量一下是不是短路。
拆下MOS管G极与S极对地值很大,D极对地值是100多点(短路,还是没短路?)。
     不知道D极是不是短路,试着拆PQ202相连的元件。当拆到PC205时, PC205电容断了。
        终于找到问题所在了。换  换。  再把拆下来的周边相连元件装上,再来测D极的电压有20V正常了(之前不出来应该是坏电容把电压拉低了)。
                          开机   ----------------亮啦!!!!!!

            维修到此结束

             各位看官,这个电容是断了为什么对地值还有100啊?求大神指点!!!!!

网友:
虽然没看太明白,但也学习了,

网友:
修自己的电脑就是不慌不乱的啊!给力。

网友:
还没有完全烧断,PQ202就烧坏了,所以还有一百欧的电阻。你没看到+B的很多电容坏了就是靠+B的本身电流给烧开路的。

网友:
对楼主的景仰如源源江水。。。。。。。祝楼主今年大发横财.....

网友:
秒杀的节奏啊

网友:
电容应该不是完全短路,还有100欧阻止,但足以拉低20v电压了

网友:
5V转换管子 的控制 问题  修过

网友:
各种秒杀  杀杀杀。。。就喜欢秒杀什么的

网友:
不认证什么都看不了。。。。。资料都没法下了。

网友:
自己的本子用这么高端的  我们用的还是amd双核的

网友:
不错能自己判断  修好就是牛B 走了点弯路

网友:
需要两分,来蹭一下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