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G900WAD显示器 电源板1203p60

楼主(2017-09-04):
不开机    开关管K3530坏  找了个7n60替换上  还是无反应   测量8脚芯片1203P60无输出,  翻箱倒柜只找到1200AP100,
代换上后有输出,可电压12V升高打到16V,5V升高到6.9v,  求助接着怎么解决,

网友:
电压升高了   你接一下负载试一试   空载的话 电压是会高一点的

网友A:
光耦  431 都更换试一下。。。。。。

网友:
你上驱动板试一下吧,这样子不算太高,可以上驱动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耦  431 都更换试一下。。。。。。

确实是431问题     开始就换了   没想到新件就是坏的   重新换了个就正常了

网友B:
现在的芯片质量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芯片质量不好。。。。。,,,,,,,,,,,,,,

一般都是拆机的芯片
质量好点吧

网友:
反馈,或者还是芯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