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打印机挂起问题

楼主(2017-09-04):
前几天一档位有一台hp 打印机,问题是打印时提示未安装打印机,经确认为打印服务关闭引起。将服务设为自动启动好了,今天又来电话又不行了没有反应。骑着小毛驴过去,问题与上次不一样,是文档被挂起,检查打印机内部无卡纸现象。进删除设备再添加OK了,关机及重启几次OK。就回去了,晚上6点多又来电话了又不行了还是文档挂起。请教大神,这是什么问题,系统不让重装。这段时间碰到打印机问题比较多,主要是局域网共享出问题的,觉得打印机问题比电脑问题更麻烦。
电脑

网友:
换一个U口 系统不能装 也是悲剧 指不定就是系统引起的

网友:
系统中毒了,重装系统吧,一定可以搞定。要不先把系统备份,把硬盘拆下来到其它机器上杀毒。

网友:
1、net start Spooler
这是启动打印服务的命令,复制到文本,另存为BAT文件,放桌面一份(客户可以自己操作),放启动一份(开机自动加载)。
2、设备管理---串行控制器---所有USB ROOT HUB属性----电源管理---去掉关闭设备节能选项(这是休眠后不能打印的主要原因)

网友:
我也遇到过 我是弄那个局域网 老是那几台机器要重新添加一下才行 很烦

网友:
一般这样的都是用了什么xx卫士,xx优化了的,把这些垃圾软件删除,重新做一次就行了

网友:
安全卫生 卸了 再重新设置一下。。。。

网友:
我昨天下午也遇上了,电脑上关于打印机的设置都是正常的,打印机就是没有动作,为了节约时间,就恢复系统搞定了,其实就是客户用360优化的结果,桌面是黑的,提示是盗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