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G475 不开机

楼主(2017-09-04):
联想 G475 不开机,测IO 工作电压都有,其余电路电阻都OK, 刷BIOS ,一样。 更换IO 点亮

网友A:
你的意思是io芯片问题,io带程序的吗

网友:
我修过的G475都是坏开关多。。。。

网友:
很少遇到是IO 坏的,很多是桥或者待机条件不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io芯片问题,io带程序的吗

这个是不是带程序的ec

网友:
都插了什么条件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