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红米NOTE3 不开机、装电池巨烫

楼主(2017-09-04):
维修对象:红米NOTE3
故障现象:不开机、不联机、夹表20MA 装电池却巨烫
维修过程:首先不开机、夹表后20MA不开机,根据客户描述,安装电池以后主板很烫、然后装电池测试,果然充电芯片BQ24296芯片高烧,果断拆了更换,更换完成后高温消失,但不开机,充电100MA,明显不正常,并且还是不开机,然后测量BQ24296的SYS输出为0V 断电打值发现SYS电压短路(SYS电压为充电芯片转换而来我认为),然后测量充电器输入脚VBUS为5V正常,如果输入正常有大致有两种情况,1,芯片不正常及工作条件 2,SYS输出有短路,直接断开充电器打值SYS脚短路,用烧鸡大法锁定目标,换掉目标,达到修复效果,开机一切正常,附图片。

网友:
好多下载分呀!13个,多发多发,感觉好的拿丢,大家支持一下。不会发贴,表达不清楚的请将就看看,会越来越好的。

网友:
可算找到你了,厉害!!学习、谢谢分享

网友:
用烧鸡大法锁定目标,没有明确说出来是什么芯片呢

网友:
感觉楼主技术很强大。。。默默的点赞。

网友:
估计是充电芯片损坏导致其他元件损毁。

网友:
好吧!认为你很专业了,我小白啊!

网友:
小米,为发烧而生……这广告词绝了,我也遇到过烧电源芯片的

网友:
这个sys类似于苹果的vcc main短路

网友:
爱看不到啊

网友:
烧鸡大法真厉害.我们继续研究了吧!!

网友:
为什么小米这些机都电池那么烫的呢

网友:
对手机有点迷,路过学习了

网友:
楼主  国产手机专研多久了  理解很深刻啊

网友:
看来手机还是很多都是短路呀

网友(2017-10-09):
不错!!增长见识,留来备用!谢谢分享!

网友:
烧鸡大法是红烧,尽管不是很清楚,但感觉楼主很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