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X555LD 2.0不加电 插适配有0.003到0.010A的跳变

楼主(2017-09-04):
紧急求助:X555LD 2.0不加电 插适配有0.003到0.010A的跳变,插可调电源有3V,5V,1.05V的待机,EC有发出RSMRST#给CPU,用示波器测PM_PWRTEN#有瞬间的跳变,RTC电路也是正常,待机正常,桥的复位也正常,桥就是不发出PM_SUSB#和PM_SUSC#,请问这个CPU还需要哪些条件上电啊 ,有一次换晶振自动触发上电了,关了又触发了,后来又换晶振就没用,还是不上电,求助?请问这个CPU要发出PM_SUSB#和PM_SUSC#还需要哪些条件?现在正常RSMRST#,DPWROK#,RTC_RST#,SRTC_RST#

网友A:
试试换CPU看看,我的因为顾客装不对电压内存烧了CPU,刷BIOS一定的

网友B:
桥的问题多,这种情况 !!!!!!!

网友C:
集成的CPU 容易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试换CPU看看,我的因为顾客装不对电压内存烧了CPU,刷BIOS一定的

要是换CPU就不用求帮忙了,我是问还有哪些条件还要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桥的问题多,这种情况 !!!!!!!

中间有一次上电了,我感觉不是CPU坏,而是还有哪些条件没有满足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我觉的先刷一个主板的BIOS看看

BIOS还用说吗?有没有给点有用经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集成的CPU 容易坏的

我感觉CPU没坏,中间有一次自动上电了,就是我换了晶振,后来换晶振也没用

网友:
个人感觉是桥的问题,查查桥的条件,要不就加焊试试呗

网友:
你这个是超级CPU吧,直接搞CPU吧,开机关机都有他的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