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无线网卡关机不能用,重启能用

楼主(2017-09-04):
最近又遇到奇葩了,联想笔记本关机后,再打开,没有无线网卡,当然也没有网卡信号。点重启电脑,电脑重启后,无线网卡也出来了,而且信号也能收到。每次都这样。关机再开机没有无线网卡,只有重启无线网卡才能出来而且正常使用。刷了BIOS还一个吊样。不知道咋回事。换了无线网卡也不行。外接无线网卡,使用一切正常。
大家有没有遇到相同的问题呢?解决了吗?

网友A:
这肯定是芯片问题,软件应该不会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肯定是芯片问题,软件应该不会这样

换个网卡也不行,怎么回事。。。。。

网友B:
我也遇到过几个本是这样,用USB无线网卡,正常的

网友:
直接用USB无线网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过几个本是这样,用USB无线网卡,正常的

我这个也是,真奇怪。。。现在电脑真奇葩

网友:
什么机型?

网友:
直接加USB无线网卡吧,方便。。。

网友:
干嘛不用自己的硬盘装一个系统试试

网友:
换个系统试试看,不行就让客户使用usb网卡吧

网友:
重新安装个系统没有没有?我昨天遇见个进系统一直屏闪,结果是系统问题

网友:
换个系统试试看  不行再看硬件   拆出来看看

网友:
换个系统试试看  不行再看硬件   拆出来看看  是不是进小动物了

网友C:
你确定不是系统问题? 遇到好几个这种的 是系统问题

网友D:
直接用个外置的网卡省事

网友E:
直接开机时 测一下无线网卡的 供电  复位 和开启 对比一下看哪个条件不对,如果都对打一下到南桥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确定不是系统问题? 遇到好几个这种的 是系统问题

系统新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用个外置的网卡省事

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接开机时 测一下无线网卡的 供电  复位 和开启 对比一下看哪个条件不对,如果都对打一下到南桥的电阻。

想法很好,太麻烦,由于其他一切正常,现在不搞了。。。

网友:
你把联想的电源管理软件装上就不会了        遇到过这样问题

网友:
换个系统试试看,有可能是系统问题

网友:
系统是新装的,电源管理也装了还是一个吊样,搞不懂

网友:
把无线网卡的第二十脚 用胶带粘住 试试

网友:
无线网卡不能用,换USB的客户不一定接受

网友:
联想的吧? 装一个电源管理的软件就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