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联想本本V370 刚开始大短,烧机后烧出了两个电容,换了后进系统无声,外接有声

楼主(2017-09-04):
      一联想  本V370 刚开始大短,烧机后烧出了两个电容,换了电容后板子可以亮机但进系统无声,外接有声,顺着图纸,用示波器LINE IN 有波,不放音乐无波,但SPEAK R+ R-,无波,放了功放芯片也是一样,AMP_SHUTDOWN#    LINEIN_JD#   LINEOUT_JD#    ALC_EAPD   G1410_SHDN#    这些信号在用内置音箱的时候是什么逻辑电平——如果插上外接功放又是什么电平—后来打电话问客户,客户说以前内置的就是坏的,我晕,为了修这个内置喇叭,现在竟把无线WIFI搞没了,无线网卡系统里看得到,FN+开启无线的也没用,拔动开关拔了也没有用,主板刚修好后,进系统我还用了无线网卡的,就是为了修这个声音,换了功放芯片,也不会这样吧,晕了,像这种不进系统如何判断内置有声无声?还有这WIFI,还有哪里控制?

网友:
wifi这个首先在BIOS恢复出厂设置,如果不得,可以强行开启的啊

网友:
我一般修好可以开机可以上网,usb用得就得了,其他有问题可能客人之前有问题的,如果客人是好的自然会稳你

网友:
修电脑,最怕就是有好机器,但还有其它小问题。客户又跟你说原来是没问题的。

网友:
修笔记本最怕这种小问题了

网友:
谢谢提醒,是的,我可以强开,强开这个必杀技都没想到。

网友:
20脚强开。这招很好用的,声卡不好用很难修的

网友:
20脚可以强制开启,不过不是万能的,HP的机器不行。不能强制开启。

网友:
楼上的强开是什么意思,请指教指教

网友:
第20脚,悬空,对于一些机器这是有用的。

网友:
强行开启WiFi 怎么开 楼主知道吗

网友:
丢个usb的给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