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认下这种板是什么

楼主(2017-09-04):
收来的,g620cpu,问问各位同行主板侧边那个大插口有什么用?是什么接口。

网友:
什么?网线接口?还是HDMI????????

网友:
pcie 16x接口,这种主板山寨一体机很多,加延长线上独立显卡。

网友:
pcie 16x接口,这种主板山寨一体机很多

网友:
是PCIE16x   你这个前板的设计像工业用途啊,滚花螺丝锁紧,检修时候抽出

网友:
硬盘边,那是个公头,怎么外接??????一般pci e显卡槽是母槽嘛。

网友:
你好歹也好好拍一张大接口的样子啊,不然模模糊糊的谁能看的出来?

网友:
看着跟游戏上分机有点像,你说的接口是那个用笔画出来行不?

网友:
工业用的主板,落地屏或是某种播放器用的吧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你问问题 好歹也吧要问的位置拍出来  你这我差点都没看到

网友:
网卡和硬盘左边那个插槽,是PCIE16的,可是怎么是公槽呢,可不可以线转母槽来实现独立显卡

网友:
你这样拍照差点看瞎我的眼.....

网友:
没见过啊 看看板子上有没有丝印 就知道了啊

网友:
没有标示,图片也不清晰,没人能帮你

网友:
这是哪个黑工厂代工的垃圾

网友:
pcie 16x接口,加延长线上独立显卡

网友:
高度集成MINI电脑

网友:
你问的是哪个接口啊。我只看到HDMI.网线接口。USB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哪两个接口????????????

网友:
台式机吧!!!!!!!!!!!!!!!!!!!

网友:
已经确定PCI接口

网友:
工业主板 或者触摸一体机上的小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