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535S 外接显示内接不亮

楼主(2017-09-04):
   大清早,接到客户送来的一台HP6535S 笔记本,老掉牙的那种 ,看着就头疼、
         故暂如下,外接能亮 内屏不显示,  高压条外接灯管也不亮 那应该能排除屏灯管故障,
    客户 描述  有时候合几下盖子  屏幕能亮  抱着试一下的态度  检查屏线  中间没断线 也没有接触不良的
    头晕了, 各位大大 给点方案,屏线已经定了。

网友:
有可能是屏线的问题,只能到了试试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