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4738改集显奇怪故障

楼主(2017-09-04):
宏碁4738按论坛方法改集显,第一次触发之后我去试屏,发现怎么都不触发了,待机3V 5V正常,EC是NPEC781L的,95脚开关针只有1.5V,我换过EC还是这么低,我都搞不懂

网友:
这个机器每天图纸么 对着图纸看看就知道是干嘛用的了

网友A:
查一下ec供电的来源吧,拆掉ec还是1.5v吗?

网友:
用原装电源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ec供电的来源吧,拆掉ec还是1.5v吗?

搞定了,EC的BIOS断线了,导致不触发

网友:
ECbios断线改个集显你也遇得到,运气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搞定了,EC的BIOS断线了,导致不触发

这个问题,你是怎么 搞断线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你是怎么 搞断线的?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会断线,以前是修过显卡很多次了,这次改集显,改的也郁闷。

网友:
我都是换显卡,换新的显卡不会返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会断线,以前是修过显卡很多次了,这次改集显,改的也郁闷。

按常理说做bga一般是不会搞断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