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2000有时能开机 有时开不了机 卡LOGO或者不显示

楼主(2017-09-04):
HP G4-2000有时能开机 有时开不了机  卡LOGO或者不显示   换了显卡还是一样  后想到集成的时候应该是PCH工作才 对    果断换了PCH  故障解决!由此分析  在刚亮机的时候有问题  应该首先考虑PCH  希望同行注意 不要走弯路

网友:
不错,前几天刚换了一个主板,原板也是偶尔不开,不开时无CPU电压 ,感觉像南桥的原因

网友:
原来也遇见过。也是换南桥搞定的。。。。

网友:
判断还不够准哦  先换显卡 再换桥 !!

网友:
无图无真相啊,最好是配上相关维修的图片

网友:
卡LOGO排除外设。桥的问题比较多吧

网友:
进来学习学习下,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
太详细了。收藏起,以后有用。不过算不算得上通病 以后验证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