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 WIFI信号弱-小小白的首次维修

楼主(2017-09-04):
从实地学习回来半个月了,因各种原因还未修过一台机器,直到今天才把工具备齐,于是拿亲戚的一台苹果6开始第一次维修。

故障表现:WIFI信号弱,只能搜索到最近的一个信号,且WIFI容易掉线(见下图)。

维修过程:WIFI能打开说明WIFI芯片(位置号为U5201_RF)能工作,信号弱应该是天线电路部分出了问题。拆开机壳观察,内部天线未松,主板的TP_UAT天线连接点与底壳之间也装了螺丝和连接片,看来问题出在主板上,这种情况又很可能是天线电路中的滤波器(位置号为F_TRI_RF)损坏导致。根据点位图找到F_TRI_RF的信号输入脚为第6脚,它与C5133_RF及C5134_RF相连;输出脚为14脚,它与C5211_RF、R5214_RF相连(见下图)
刮开R5214_RF上面的黑胶,飞线连接至C5133_RF,这样绕过滤波器后使WIFI信号从天线直接传输给WIFI芯片(见下图)。
将主板装回机壳,开机测试WIFI信号有3格,WIFI热点也有多个了(见下图)。至此故障解决。

网友:
从没发过帖,不太会弄。因为看不到预览,图片没弄好,争取下次搞好点。

网友:
手工不错,思路也清晰,是6月实地吗?

网友:
同学,你是手机6月的么?叫什么名字

网友:
思路挺清晰的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对,我是6月实地的雷勇。年纪偏大就眼神不好了,手工跟不上,没有显微镜寸步难行。

网友:
7月学弟路过,我们也是刚讲过的。能把学习的思维尽快运用到实际当中,很不错了。

网友:
高手啊。手工很好啊.............................

网友:
一直以来研究手机维修,借鉴了谢谢

网友A:
理论可以,我想问下你们在一点通上面随便点一条线路,是怎么知道这条线路的用处。事那本书上面有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可以,我想问下你们在一点通上面随便点一条线路,是怎么知道这条线路的用处。事那本书上面有写吗?

在实地高级班的WiFi部分维修中有讲解和标注。

网友:
换个芯片 能不能好啊?我觉得是WIFI芯片问题

网友:
技术不错。如果是我肯定要走弯路。

网友:
学习不错,挺有效果的吗》》》》

网友:
手机一真没有学, 感觉修电脑没钱赚了,

网友:
wifi信号走滤波器过后信号受到衰减了哈,摔过的机器滤波器中心频率变了,信号就弱了,wifi芯片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