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晰苹果指纹电路维修

楼主(2017-09-05):
我自己的维修思路。不对的地方望大家指正
苹果的指纹电路其实很简单。只要方法倒位直接就是秒。
第一打开设置 指纹界面

看上图里面添加指纹处的颜色。如果是蓝色请跳转到下一步。

如果是灰色。检查指纹3V 1.8V和通CPU的数据接口线的阻值。HOME键断线

也就是先把添加指纹这几个字修蓝了再说
然后继续

上图界面如果直拉跳了,指示失败的。不用想要不指纹不是原装的。要不刷机没扣指纹刷
如果没有跳手指放上去无反应,也不用想搞指纹升压16.5V,当然也不排除HOME键本身断了电压没送过去。
好了分享倒此结束。感谢大家的阅读。

网友A:
意思就是 不用想  就是干这  干那的  绝对好 是吧

网友:
喜欢这种简单粗暴的,提刀就是干。

网友:
挺实在,给出假设和解决手法,反正一步一步来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意思就是 不用想  就是干这  干那的  绝对好 是吧

对啊。 这个故障一般有对应征兆,干了能好

网友B:
有3V指纹对,就应该会出蓝色的添加指纹了。一般没有这个先查3V供电。

网友:
以后修指纹就照着这个方案干就是了

网友:
挺实用,给出假设和解决手法,反正一步一步来是了6666666666

网友:
很清楚簡單的分析,維修起來也會相當迅速,相當受惠

网友:
天天学习了 每天增长知识 。。。。。。。

网友:
搞过一个类似的。指纹那里灰色的,检查是3V短路,烧出一个电容,拆掉就蓝了,不过录入指纹直接就跳出失败,不过机子没刷机到,现在看来,指纹应该不是原装了

网友:
我修到过指纹失效的,3V短路导致的

网友C:
好帖子,据说指纹很难修的,是这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帖子,据说指纹很难修的,是这样吗

看懂我这贴子就好修了

网友:
就喜欢楼主这样耿直的人

网友:
刚好现在老徐刚讲到指纹这一块,思路跟楼主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3V指纹对,就应该会出蓝色的添加指纹了。一般没有这个先查3V供电。

有3V其他条件没有。也不一定会变蓝

网友:
经典的分析啊,准确啊,还有说一句啊,真的电压最好不要借电,都修出原有电压啊,要不很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