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0-80进水维修,估计是通病了,R157电阻腐蚀,,开机掉电

楼主(2017-09-05):
废话不多说,直接上图,进水通病
R157,一个100K的电阻,注意一下,腐蚀严重的可能会出现断线

网友:
以后遇到了,就可以借鉴了,666,,,,,,,,

网友:
是C壳有海绵吗

网友:
图呢。上个图给大家看才更加有说服力

网友:
这个好,一般通电很不好修的,多一个参考也方便大家 。

网友:
楼主修到过几台这故障?这故障容易查到

网友:
haode   谢谢楼主的分享哦 多多学习了

网友:
有图吗 ?大概在什么位置就更好了。但是还是要谢谢楼主的。

网友:
以后遇见类似情况,有可以走捷径了,

网友:
你都说你这个机是进水怎么说是通病,进水的元器件都会腐蚀

网友:
通病吗?这个等下次遇到了并出现同样元器件才知道是不是

网友:
100K的电阻还是比较好找的

网友:
楼主能把腐蚀位置主板图片发上,那就更好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还没维修到过 ,有个图就好了。。。。。

网友:
也遇到过这个情况 不过是进水烧断线的

网友:
缺电压掉电,但是要说进水通病这个就不确定了。

网友:
以后遇到可以借鉴了,会节省不少时间

网友:
这个机子我前天修过没修出来 早点不发 谢谢

网友:
楼主都说了是进水的  怎么可能还是通病呢  为什么呢

网友A:
记住了 下次遇到这样的机器注意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住了 下次遇到这样的机器注意一下

。。。进水的机器也不可能都腐这个电阻吧,关键还得心细

网友:
楼主遇到的多吗?

网友:
这个收藏下,应该是通病

网友:
这个还没有遇到过学习楼主的经验

网友:
开机电流跑到多少掉啊???楼主修到很多台吗?

网友:
就这样 就好不要太直接了  让假同行看到不好

网友:
进水的机器也不可能都腐这个电阻吧

网友:
100k 好找点  的

网友:
进水坏的。怎判断的是通病呢?给X201和B460有海绵?还是机器设计就有水道这走那里?

网友:
这个电阻腐蚀 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有图片没

网友:
通病又待验证 进水坏的 不能成为通病  应该是一个易出故障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历害,学习了。。。。。。。。。。。。。。。。

珍惜账号 回帖请勿灌水

网友:
给个图就更加方便维修了,现在的机器通病越来越多了

网友:
今天修了一个V3000,进水机,处理完进水,对着图纸补件儿,完事儿待机3V5V正常,上电0.2X掉点!查各供电都正常,有点懵儿!最后加焊板载U不掉了,正常亮机,i7的,还不知道稳不稳定

网友:
对了   你们遇到掉电如何去检查电压啊   我每次都检查不到电压  没烦

网友:
通病就好,下次碰到就不用死脑细胞了

网友:
楼主威武,先收藏,以后有用谢谢了

网友:
以后遇到可以证实一下,收藏了,OK

网友:
修过几台这种情况的,多了才能算通病。

网友:
进水腐蚀,这不算通病吧,每个进水机器位置不一定啊

网友:
对 了,师兄这个机器腐蚀是自己慢慢氧化造成的吗????????????

网友:
来个图片看下电阻在哪就好了

网友:
通病机器  维修起来  确实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