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SVF1531V8CW,进水机器已解决

楼主(2017-09-05):
SONY SVF1531V8CW, 板号:DA0HKDMB6D0  ver:  D ,   机器进水,干燥处理之后不定时不开机,加焊单桥CPU解决。谨以此借鉴

网友:
进水机器,不开机居然最后加焊CPU,实在是没想到!

网友A:
进水不开机 加焊集成CPU解决  这个是什么逻辑   不能叫做经验 也不能做参考

网友:
上图,自己看,实际如此,不是胡掐

网友B:
加焊那玩意有风险啊!坏一个几百块

网友C:
楼主   这是什么梗    没遇到过          我遇到的都是烧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水不开机 加焊集成CPU解决  这个是什么逻辑   不能叫做经验 也不能做参考

测量了很多信号,发现是桥没有发出相应信号导致,死马当活马医,加焊好了。只能理解为:应该是桥下面还没完全干燥导,刚好加焊处理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焊那玩意有风险啊!坏一个几百块

问过,SR170 .一个650,还是测试版的.不敢买啊,所以就上机焊接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   这是什么梗    没遇到过          我遇到的都是烧糊了

测量了很多信号,发现是桥没有发出相应信号导致,死马当活马医,加焊好了。只能理解为:应该是桥下面还没完全干燥导,刚好加焊处理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测量了很多信号,发现是桥没有发出相应信号导致,死马当活马医,加焊好了。只能理解为:应该是桥下面还没 ...

要能吧过程写出来 就是很好的帖子了   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量了很多信号,发现是桥没有发出相应信号导致,死马当活马医,加焊好了。只能理解为:应该是桥下面还没 ...

哦哦      这样就了解了         扎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能吧过程写出来 就是很好的帖子了   加分鼓励

呵呵,编辑过程有点麻烦,我还是趁着早上还没上班发个贴子,时间有限,见谅!

网友:
下次可以详细说下维修流程

网友:
楼主技术没的说,我等小小白真心羡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