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X552M 板号X550MD REV:2.0 维修求助

楼主(2017-09-05):
                       接到一台华硕X552M笔记本,开机无显,电流0.02A,拆机测3V 5V正常,内存1.5V无供电,CPU无供电,按时序应先修出内存供电,果断换了UP1565P,还是不行,查点位图 ,UP1565P第5脚无1.35V,这个EN是由Q5711型号K1的六脚小IC发出 ,在图上发现Q5711出有个开启电压1.35V-ON,查了也是没有的,这个电压是从IO IT8985-AXA的83脚发出 ,那么问题来了,发出这个电压要满足IO什么条件呢,求助各们大侠了!!还是IO坏了,我手头上没有啊.

网友:
你这个机是不是电,没内存供电先查SLP_S4有没发出

网友A:
按照不触发去修吧,slp信号看有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照不触发去修吧,slp信号看有么。

除了CPU供电0.9V和内存供电1.35V没有其它供电都出来的啊,怎么说没有触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除了CPU供电0.9V和内存供电1.35V没有其它供电都出来的啊,怎么说没有触发呢

修内存供电啊
,,,,,,,,,,,,

网友:
这个 EC 带不带 程序 ,你要 检查下

网友:
你维修跳过了很多的步骤 建议还是查ec和pch的待机条件

网友:
维修逻辑!!!!!!!!!!!!!!!!!!!!!!!!!!!!!!!!

网友:
基本功也还扎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