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下MINI升级扩容内存的小经验

楼主(2017-09-05):
为一客户激活ID,顺便将内存升级。拆机很重要,在这里着重说一下注意的要点:
首先拆屏幕,MINI的屏幕是外屏与内屏叠装在一起的,并没有工业贴合。所以先拆掉触摸屏就能看到下面的液晶屏幕了,拆液晶一定要小心,不能压撬用蛮力,太脆弱了。

轻轻的将内外屏慢慢掀起,下面有个金属的盖板,卸掉螺丝拿掉盖板,去掉屏幕排线扣铁片,就是主板与屏幕的排线。
拆主板要注意尾插两旁的小配件必须先取掉。

主板硬盘上的铁罩是扣上去的,直接扣下来就行。铁罩下面的铁架不要去用风枪拆,用铁钳子剪开缺口不影响拆焊就行了。

拆硬盘的时候注意预热与周围芯片的隔热要做好。特别是音量排线的借口座子一定要隔热做好。因为是塑料的很容易烤糊坏掉,更换起来太麻烦,不听你就等着后悔去吧。
其他的就是硬盘的读写改,序列号改好尽量查询一下,千万别改成别人绑定了的号。
需要注意的也就这些吧,其他的相信大家的焊工都不成问题也就不说了。、
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小小的帮助。

码字传图很辛苦,大家动动手别忘记加分啊。谢谢

网友A:
我一般用钳子把屏蔽罩的铁框剪掉一点,然后从剪掉的一边用刀翘下来 。不容易碰掉元件。

网友:
嗯,剪掉是最保险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用钳子把屏蔽罩的铁框剪掉一点,然后从剪掉的一边用刀翘下来 。不容易碰掉元件。

嗯,剪掉是最保险的方法。

网友:
图文并茂  说的很详细  也让我们这些小小白学习了

网友:
那个铁架子,还是减掉好点,反正不影响什么,要真风枪吹,温度低了下不来,温度高了,好家伙,不知道又要吹掉多少原件,吹出什么问题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用钳子把屏蔽罩的铁框剪掉一点,然后从剪掉的一边用刀翘下来 。不容易碰掉元件。

我用指甲剪。

网友B:
斜口钳还是不错的,指甲剪太脆弱了

网友:
都是些很具体很实用的经验,多谢分享

网友:
嗯,剪掉是最保险的方法。。。。。。。。。。。。。。。。。。。

网友C:
我一般都不把主板拆出来。直接屏一拆就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斜口钳还是不错的,指甲剪太脆弱了

都可以。搞下来就行。我时候用手术刀割一下,晃一晃就下来了。

网友:
天天学习了 每天增长知识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一般都不把主板拆出来。直接屏一拆就搞了

这个不怕吹坏其他地方的东西吗????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风枪温度参数能否分享下呢

网友:
剪掉确实稳妥点。我干IPAD5 也是这样剪掉。从剪掉的位置下刀翘。一般不容易把其他吹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