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 amd 独显 0188

楼主(2017-09-05):
e40 开机不显示  做北桥后  显示了   报网卡错误  拔了网卡 还是报错         后来刷ec旁bios  解决。怪   北桥跟bios 还有关联

网友A:
并没有 只是说你放电了 导致bios错误 或者是静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并没有 只是说你放电了 导致bios错误 或者是静电

这个解释给满分,我也经常会遇到,静电还是比较害人的。修好这个问题,另外一个完全不沾边的故障又出来了

网友:
好像BIOSF9复位就可以好吧 有修过

网友:
有时候会出来其他问题,我修了几次烤显卡的烤了后不触发,刷BIOS后解决

网友:
发觉bios的功能好强大,能解决很多问题

网友:
有时候确实会出现这种问题 修好这个故障出现新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