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乐视1s“整容”——看强迫症是如何修手机的?

楼主(2017-09-05):
  这部乐视1S是朋友的。被摔过N次。外壳变形,触摸屏粉碎。放在我这很久了。我纠结了很久要不要修这货。换屏,外壳预计需要200+ 接近300了。而且,个人对假货宝上非原厂屏幕总成比较抵触。曾经给人换过几个,都是用不了多久触摸就出问题。想过买个尸体机拆屏,但是没发现便宜的。后来让手机店的朋友拿到别处重新贴的触摸屏。收费80。虽然很贵,但是,总比假货宝上190的要便宜啊!

  之前的惨状没拍照片。大家自行脑补吧。。。

  这个是更换完触摸屏后的照片。

  手机后壳。成色很惨。四角有三个角磕碰变形并内凹。。。

  我告诉朋友说,换完触摸屏以后不要装回。因为还要换外壳。如果装回了,再拆太麻烦。这是换回来的屏。很显著这是分离失败。直接给了个总成。

  在同行那单独换触摸屏有一个好处。就是,如果分离过程中显示屏坏了,那么他们会赔你一个好的。这样一来,成本,风险都低了。

  这里好像缺点什么。

  屏号。还贴着蓝膜。很显著分离失败。

  先拆解。需要换壳。

  屏幕接口。

  拆下来的内衬板。

  内衬板背面。

  听筒直接装在内衬板上的。拆的时候小心别掉了。

  拆掉内衬板后就可能看见手机内部了。

  这是侧键。这侧键的支撑条居然是实心的金属棒。

  怎么用力按也不会把金属棒按弯。

  底部充电口小板和排线一体的。

  小板上有TYPE-C接口,GSM天线触点,扬声器触点,MIC。

  主板全貌。

  主板的另一面。指纹模块直接粘在主板上的。

  SUNNY的前摄像头。

  后摄像头。

  这地方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有点黏糊糊的。不过可以肯定不是助焊剂。直接用丙酮清洗,立马干净!

  屏蔽罩打开看看里面。没有那种黏糊糊的东西。

  屏蔽罩里贴了导热垫。

  触摸屏下面的虚拟键中键那个不亮。

  三个按键,两侧有两颗LED照明。中间那个应该是通过导光条来照明的。显然,换屏的没把那导光条拆过来装上。

  搜了下假货宝,没有卖这玩意的。只好自己想办法了。找了个最薄的坏液晶屏,拆导光板。厚度也有0.45了。太厚了,没法装回机壳。

  又找了个吸塑包装盒。

  这个厚度0.24,就用它了。

  根据两个LED的位置裁好一条。

  两头要正好卡在LED上。

  用笔记号一下三个按键的位置。

  用刀刻导光槽。其实,只刻中键那个就行。两边的不用刻。不过,用刀刻完以后,倒是能亮。只不过,亮了以后能显著的看到导光槽。想了不少办法,先后做了3个,都失败了。

  最后一个成功的。不用刀刻了。改用针戳。密密麻麻的戳,别戳漏就行。然后背面贴上一块反光片。

  装到屏上。为了保证三个按键亮度一致,所以两边用半透明柔光片做反射。中间那个用反光片反射。

  固定好以后,用黑色贴纸贴好,防止漏光。

  这黑色贴纸有点厚。怕影响装回屏幕。所以就先给这黑色贴纸加热一下,然后拉伸,让它变薄。

  按照屏上的位置,贴好。

  回来再试一下,大功告成!和原装一样。

  接下来烂摊子还有听筒防尘网,摄像头防尘垫,一律没给装。

  找个坏的耳机单元。

  拆掉上面的金属网。用钢尺压平。

  裁好合适的大小,用3M双面胶粘上。

  看看效果。不错吧?

  摄像头防尘垫用单面泡棉胶带来做一个。

  这个是拉杆天线的一节。把拉杆天线拆散了,收口的那头用美工刀背面在里面来回刮几下。这样这个口就变锋利了。一根拉杆天线就变成了不同直径的开孔器。

  在泡棉胶带上开孔。

  红圈里是原来的摄像头防尘垫。上面的泡棉都掉光了。绿色圈里的是后做的。完美替换。

  这是假货宝买的拆解壳。不带按键,不带卡托。回来以后发现那个红外遥控窗也没给带。

  成色95新,59块包邮。那些39包邮的全新副厂就放弃吧。wifi信号差的要命。而且,很难装。装好以后用不了多久各种花。

  新旧壳对比。原来的手机是玫瑰金色的。本来想换黑色触摸,黑色后壳的。可惜,1S并没这个颜色的,索性就白色的了。

  两个后盖对比下,看看缺不缺什么小零件。

  开始陆续装回。装的时候要注意,把主板和外壳上各个弹片式的触点用镊子挑一下。外壳由于不知道库存多久,所以,外壳上的触点要用酒精擦一下。免得二次折腾。

  所有零件装回。

  3M屏幕专用胶切成适合的宽度贴好。不能重叠,重叠会增加厚度。压回屏幕的时候容易悲剧。不能露空隙,这样会进灰。

  装回液晶屏。然后风枪80度加热3M双面胶。一定不能超过80度。温度太高容易导致双面胶失效。加热好以后粘回屏幕。

  这部乐视1S总算满血复活了。

  卡托还是原来玫瑰金色的。

  擦干净屏幕,贴上钢化膜。

  背面。指纹模块也没换。不过看上去并不难看。

(本文内容来自今日头条)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不错啊!现在手机有赚头啊……

网友:
看来楼主是一个老手了,向楼主致敬

网友:
改装能力超强的楼主。威武。再说现在在机子都是总成的多,,一爆外屏,内屏也得一起换。成本高。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真强,干维修的就是喜欢瞎折腾

网友:
把每部手机当成自己的修,才是正确的维修态度,点赞

网友:
不错,手工基础很扎实的样子,学习了

网友:
图片怎么看像是抄袭         不是自己拍的吧

网友:
这是真的有耐心= =值得学习。。。

网友:
这时间花去了,不少

网友:
请问管理, 这个是数码之家的论坛吗, 怎么图片都有数码之家的水印

网友:
典型的强迫症+完美主义者,不过技术从业者要的就是这种精神。

网友:
不错 图文并茂 ,,,,动手能力很强

网友:
这换的真是一波三折,楼主也是个能折腾的人。要是我换好屏幕就好了,那里用那么麻烦

网友:
好详细的拆机教程,花费了不少心思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