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硬盘锁住了怎么破?

楼主(2017-09-05):
一台笔记本、插上硬盘和U盘、不能进入PE、拔了硬盘插上U盘可进PE、没有提示输入硬盘密码、上面提示显示Enter HDD/SSD Password .我查了有人说用PC3000、我看了下介绍、上面说PC3000是数据恢复、我怕把里面数据弄没了、没敢弄、有没有用过PC3000的吱个声、我没用过
不敢弄啊、怕把客户的资料弄没了.......
图我发在一二楼了、因为我是小小白、所以图我上传不了、只能上传一张、后来我楼主把附件删了就上传不了了
我没有水贴、实在是没办法、才这么做的、这小小白限制太多、认证还要699呢、何年是个头啊......

网友:
这个是硬盘的型号、

网友A:
这个应该是BIOS里面的硬盘密码!你把硬盘接到别的电脑上面试试……

网友B:
硬盘加密了, 用pc3000等解决就是,不会丢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BIOS里面的硬盘密码!你把硬盘接到别的电脑上面试试……

换个硬盘可以、但是把他的硬盘换到我自己的台式电脑上读不出来硬盘

网友:
pc 3000  要去买吗  网上下载的  可以不           1

网友C:
你要是想解密码 还是找同行给你解解吧  自己买设备不划算呢 设备需要几千至上万不等的

网友D:
感觉像是BOSS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感觉像是BOSS问题

不是BIOS,就是硬盘自身加密,在BIOS里面可以设置硬盘密码。可以用PC3000解,不过还是找同行去解决,自己买设备不怎么现实,除非真要涉及硬盘维修,数据恢复这行。

网友F:
硬盘密码。还是找专业的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BIOS,就是硬盘自身加密,在BIOS里面可以设置硬盘密码。可以用PC3000解,不过还是找同行去解决,自己 ...

PC3000简单么、我想学学........

网友G:
要用专业的工具啊 PC3000 能解决而

网友:
引用 网友G:
要用专业的工具啊 PC3000 能解决而

好吧、我不会用...........算了、去网上看看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F:
硬盘密码。还是找专业的的吧。。。。。。。。。。。

修不好也不找专业的、这是原则、这次修不好、就去学习、下次修得好就行了

网友:
是硬盘坏掉了吧 进PE导致了死机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像是BOSS问题

不是BoSS、硬盘锁住了、我试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要是想解密码 还是找同行给你解解吧  自己买设备不划算呢 设备需要几千至上万不等的

不找同行、也不认识、感觉自己修不好还去找同行、感觉有伤自尊、还是修不好就修不好把、

网友:
这个要找有PC3000的人搞了,你自己难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盘加密了, 用pc3000等解决就是,不会丢数据

谢谢了、就是我不会用、谢谢你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