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s300有待机不触发 (通病嫌疑)

楼主(2017-09-05):
裸板上电待机电流0.012
拆机  3 5v电压正常
测量开关上电压1.5V左右
将开关板拔了  测量借口2脚    3,3V正常  短接可触发亮机.
.插上开关板.电压被拉低.到1.5V 有时候2V..多次按开关.偶尔可触发
测量开关ON/OFFBTN# 通断正常.对地正常.测量开关正常.
测量小板上的电容.正常.测量lid正常..
论坛搜索相似故障.说是d40坏通病.(然后被带上弯路了.)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47913-1-1.html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50264-1-1.html(后来证实这两帖子的结论是错误的)
拆掉D40确实电压正常了.可正常触发.台式机vccrtc上拆了一个装上.马上测试.触发了..心想.果然通病
但是心想如要是二极管的事,拔了开关电压应该也是会拉低的.测量拆下来的d40..原件正常...随即测量ON/OFFBTN#.果然电压还是只有2V.(偶尔可触发)

D40上就三个信号.先查ON/OFF.

j16正常.没有粘连现象.R1596正常联通..供电正常.r1593正常.排除ON/OFF
继续查NOVO_BTN#

对地..正常....测量 NOVO开关.通断正常...多次测试.发现偶尔会出现阻值...哈哈..就是你了.
直接拆掉NOVO开关  测量ON/OFFBTN#  3.3V正常了
待机电流回落到0.010..触发..亮机..
附上图纸.
联想S300_S400 版号 LA-8951P

网友:
这个机器好像是通病,之前也看到过类似的帖子

网友:
一键恢复按键容易坏确定是一个通病

网友:
差不多就是那块有问题不是太难修

网友:
联想送钱的,好经验啊!!!联想NOVO_BTN#没什么卵用……

网友:
         这 个是通病 。修到过的

网友:
确定问题在小板上了.维修就容易多了

网友:
这个通病遇到过的

网友:
这个没遇到过。。长见识了,话说按开机键和功能键有关系吗

网友:
之前修到过这种案例。。。。。。。。。。。。。。。。

网友:
这个故障通病,没毛病,秒好几台了

网友:
这个开关也没什么 用,捡钱的节奏,

网友:
遇到的不多,这个小开关平常都很少用所以坏的也不多

网友:
S300这个机器坏的不多 S400到有一个二极管容易坏的

网友:
这个故障没遇到过,下次注意了 、

网友:
这个故障确实是一个通病了

网友:
秒杀的节奏

网友:
这个修到过几台,一样的故障

网友:
novo 导致的,这故障不稳定修起来 费时

网友:
我修了这么多这么从来没遇到过呢?运气不行还是?

网友:
这还真不知道是不是通病,。。。

网友:
这个机子还是比较好排除问题,反正就在开关板上,顺藤摸瓜就抓出来了

网友:
楼主牛逼,真是经验到位。我就是初学者,感觉这些挺难记的

网友:
活在牛A与牛C之间.恭喜你发现一个通病

网友:
通病了 我一般都是吧另外的恢复开关 直接断了

网友:
有修过这个故障 我是直接拆了

网友:
这个确实是通病

网友:
谢谢分享下次遇到了一定注意,,,,,,,,,,,

网友:
这个修过多个了,不光是S300 通病,S400,S405 等都有这个问题,有时开机正常,可能一天都不出问题,有时不触发,全是这个问题

网友:
老板检钱了。。。。。。。。。。。。。。。。。。

网友:
换个开关收钱。。。。。。。。。。。。。

网友:
好吧!一键恢复按键坏 没遇到过!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这种维修帖子多发些

网友:
开关小板,这款有遇到2 3 台了

网友:
遇到的不多,这个小开关平常都很少用所以坏的也不多之前也看到过类似的帖子

网友:
额 这个恢复是重启吗

网友:
这种问题我一般都直接查的,毕竟电路简单。

网友:
一般就是那一块容易坏吧也算通病吧

网友:
修了四五台都是它坏,确实是通病的。

网友:
我有个联想490问题还没解决呢头痛

网友:
楼主技术牛 看分析故障 很准

网友:
说实话联想这个键没什么鸟用,还有谁在用自带的系统?
联想一直都想与众不同,只是确实没什么技术。

网友:
通病都不知道多少年了、

网友:
那里同病呢 这个有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