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s405

楼主(2017-09-05):
嗯  机器进水    清理之后上电到0.33不动   进水位置是u47      嗯  bios刷过了   电压也都出来了

网友:
U47是个啥?  BIOS吗  量下有没有短线

网友:
求助最好写的清楚点  先重点看看u47附近 有无进水腐蚀断线等

网友:
不用纠结那么多 多半是哪个电阻边上黑了 还是断线了 直接看进水的地方 别越搞越远了

网友:
这个要仔细对比电路图 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