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7PLUS反复重启问题

楼主(2017-09-05):
接到一台苹果7P。接到电源上按开机键电流正常,手机屏幕也有苹果开机LOGO苹果图案。 然后正要完成开机进入系统时,电源指针马上打到2500毫安,手机也黑屏了。
这时再看电源,电流也恢复到正常开机电流,手机也又出现了苹果开机画面,等了一会要进入系统时,电源表又到2500毫安,手机黑屏。然后重启。

就是这样一直反复循环。 想求求各位达人给一些思路。非常感谢!

网友A:
有短路的地方,慢慢找吧。给点松香,看能不能烫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短路的地方,慢慢找吧。给点松香,看能不能烫出来

可以。也可以用万用表打一下。感觉有短路的可能性大吧。。

网友:
大漏电吧。看看有没有哪里明显发热。。。。。。。。。。。。。。。。。。。

网友:
服了    很明显的短路了   机子出现 logo准备开机  然后就短路   出现loge是不是该亮屏了   好了

网友:
看看基带电源
问题

网友:
7P要2.8A才带得动!:daxiao:真的服了!

网友:
负载元件漏电短路,这个问题不好查啊。用松香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