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修复M4N68T-M LE V2不跑码,有复位

楼主(2017-09-05):
开始以为是BIOS问题,论坛下载了个刷了还是一样的不跑码。最后测试BIOS的7脚没有3.3v直接干822。一路跑吗亮机 ok,附上原机备份的BIOS

原板亮机BIOS

网友A:
这主板 内存供电也好烧 ,修几片了

网友:
华硕822坏的多的很

网友:
ASUS的822就是爱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主板 内存供电也好烧 ,修几片了

有次把我的内存条都烧了,好好的突然烧的,还好是新的带保修

网友:
这板子最爱坏的就是22还有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