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维修进水导致前后摄像无用+开机漏电,电池使用快

楼主(2017-09-05):
前几天boss给我一个进水的苹果6跟我说前后摄像头都用不了让我看看。拿到手第一反应就是摄像头的2.8V有问题。马上打开迅维的PCB

找到U2301发现A1,B1脚有电压,A2脚无电压。判定芯片坏了,本来是准备换芯片的,但是这个芯片太小了一不小心干掉了2个点。没办法只能飞线了。
从附近的FL1104上飞了一个3.0V的电压过来,开机后前后摄像头都能用了。装机还给客户。

但是用了几天,昨天下午又拿过来了说电池不耐用,熄屏状态下电池都消耗很快。接过手机上电流表开机一看电流从200ma起跳。论坛里搜了一下好多说U2通病,换了个U2还是一样,后来在微信群里面喊了一句,徐老师问我指纹能不能用,因为他换过home键指纹用不了的所以这一点没有注意。顺着徐老师指点的思路我查了一下发现指纹供电没有。接着论坛搜了一下home键座子的阻值图,嘿嘿也是徐老师发的

4脚pp3v0_mesa_conn的阻值只有62,明显不对,而这个脚通过一个FL2119连接3个电容然后到达U2100MESA供电LDO芯片。那就直接烧鸡咯。
烧了一会儿发现座子右上角那个电容有点轻微变色,因为打值是62并不是完全接地所以显现的效果慢一点。直接拆掉这个电容之后开机放着下班(25%电量)

今天早上一过来就拿出手机一看还有19%的电量。算是修复了吧。

最后感谢迅维的老师们还有迅维论坛以及各位老司机们老哥们加分鼓励一下呗

网友:
楼主很仔细啊

网友A:
这种活放到我手直接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活放到我手直接放弃了!!!!

这种可以不放弃。一般都是几组3V供电出问题。感光 指纹 USB 指南针。

网友:
起跳电流很重要。我看他们都重视这个。起跳正常,电流正常,就要看各个功能是否正常了。

网友:
指纹3v供电短路漏电导致耗电快,学习了

网友B:
这种小的芯片我是用风枪250度加烙铁烫下来,自我感觉蛮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小的芯片我是用风枪250度加烙铁烫下来,自我感觉蛮实用

多谢指点,我下次也试试。。

网友:
楼主很仔细啊        !!!!!!!!!!!!!!

网友:
楼主很仔细啊        !!!!!!!

网友:
天天学习了 每天增长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