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看天才师傅是如何修好B460通病的

楼主(2017-09-05):
B460不触发,拆开后看到这样子的图1,TPS51125第13和14脚连在一起接到USB供电,天才师傅修的机子我真的是看不懂是什么原理了。图2是本师傅刚修好的

网友:
因为51125的13脚没有开启,所以就给拉个5V,真是人才啊

网友:
B460的通病之一

网友:
楼主修机也是老司机了 之前修这机的也不得不佩服 人家可能也把钱骗到手了 有的就是这种投机取巧  能骗就骗 只管把钱收到手 用多久才不会管 不好好查问题 修别的机器遇到过好多这种投机取巧的

网友:
这个通病 很好修的

网友:
的确是通病,很好修的,你看电路图研究研究也会了

网友:
B460的通病就在这样,看看图纸很好维修的,第一个图也是高手。

网友:
通病,修过好几台了哈哈。。。。。

网友:
这也叫天才呀 修好电路才是关键 这样拉线不可取

网友:
修个通病                       ,我还以为非常逆天呢

网友:
也就是给个开启信号,没什么特别吧!

网友:
没有鸡哪来的蛋,没有蛋哪来的鸡,这开启电压居然从后级输出端取电,他以为先有蛋后才有鸡这种伪命题会成立的呢

网友:
前2年修到这本子的多,现在遇到都少了@@

网友:
这样修是会有问题的,能用多久是个事情

网友:
第一图好逆天的维修啊,这个师傅真的是高手中的高手

网友:
一修哥够粗犷啊。。。。。。。。。。。

网友:
绝对是天才啊,只是没碰到过,我还以为楼主是那个天才呢

网友:
还没修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这师傅牛逼啊…是个人才。。。。。。。

网友:
投机取巧罢了,算不上什么天才!

网友:
真的是会找电压

网友:
海绵通病

网友:
维修市场的维修技术参差不齐,有高有低,正常。

网友:
这种通病跟故障和技术水平不用天才去处理吧!!!

网友:
这种修法在很多地方都有用到啊

网友:
来个开启信号  这个也是办法啊  能用就行 啊哈哈

网友:
有些维修人员不是真的明白维修时序的  所以什么都有可能出现

网友:
老铁,没毛病呀!缺什么给补上什么

网友:
上家虽然修好的  但是绝对是初出茅庐的牛犊子 信号就在旁边何必跑那么远飞线 说明他原理是一知半解   新手基本都这样不过呢慢慢人家也会变成大师傅的

网友:
。。。。。。。。。。。。。。。。。。。我还以为什么样的天才

网友:
没修到过  应该是 芯片缺供电吧

网友:
这通病还真是常见,可这种修法还是第一次见哦。不可取!

网友:
这个是天才级的修法,长见识了,第一次看到。

网友:
这也许是不懂瞎搞油把。不懂乱修机就是这样。没有正式学过的。

网友:
多次一举,此待机芯片本来就不需要开启。。。把13脚接的分压电阻拆掉芯片自发3.3v默认开启。。。。。

网友:
这样也是可以的,不过就是样子难看了

网友:
这个天才  想法是好的  不过 还是比较傻的

网友:
这个的确是通病 这个地方上面喜欢下来水

网友:
双击666,天才师傅牛逼,开启这样拉,谁教的啊

网友:
我是来围观的。。。一切都可以科学解释

网友:
都是飞线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