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340

楼主(2017-09-05):
        今天收到一台C340的一体机,通电不显示,电流跑到0.6 拆机测试CPU 没电压而且CPU供电听起来有异响,怎么测都没有异常,,。
求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
漏电了吧

网友:
肯定是有地方短路了,好好检查一下

网友:
可能是滤波电容漏电了

网友:
个人觉得应该是CPU相关供电短路,电流负载大引起的声音

网友:
应该是漏电的可能性比较大,如果有示波器可以测测

网友:
查查各个上电条件,看看是不是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