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进不了系统 win7和苹果系统都不行

楼主(2017-09-05):
苹果A1466进不了系统   win7和苹果系统都不行   大家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      拿来的时候是不开机     是3.4v电压没产生  和ec坏了   还有触摸板不行      换了进系统就这样

网友:
我有一个 a1466没有声音 有时有有 声卡发热很高 怀疑电源头的那个小板损坏了

网友:
苹果能亮的,这种病最难休,从简单的做起,测试下硬盘,或者进苹果的安全模式看下

网友:
换硬盘 替换着试试

网友:
我也有一个 但是我的是  我怕我的也是在这个问题啊 好可怕 12寸的

网友:
硬盘有问题吧

网友:
刷下工厂的BIOS程序

网友A:
找售后测试好问题,然后拿走自己修

网友:
用U盘,看能否进PE,如果可以,可能你的硬盘问题。

网友:
搞个硬盘试试 看

网友:
是不是内存芯片坏了。这个型号内存容易虚焊。

网友:
苹果有好多就有那种键盘坏,触摸板坏就导致不进系统的,把外设都去掉,然后进一下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售后测试好问题,然后拿走自己修

售后真有这么好吗?告诉你什么问题,然后自己修。我们这边售后好像只会告诉你主板坏了,然后报价换板子。

网友:
其实 就相当于 WINDOWS 的蓝屏 一样 报错而已。。换一个硬盘试试哦

网友:
先换硬盘试试怀疑硬盘坏了,我上次遇到故障和楼主差不多换硬盘好了,就是有点贵

网友:
这机器是固态硬盘吧。苹果专用接口,就是个坑

网友:
yo有硬盘换个硬盘试试啊    查下硬盘供电啊   认得到硬盘不

网友:
苹果的不好修啊..............................

网友:
个人感觉显卡问题,看着屏幕有些花屏的感觉?

网友:
这个机子很难修的 我也修地一台没修好 楼主修好了分享一下

网友:
能换就不修  修的功夫都耽误了,除非不得以

网友:
option  +cmm+r+p  开机的时候试试,组合键

网友:
ec是不是一样的料板拆下来换的?

网友:
这个EC绝对不是同样版号的主板上拆下来的就会有问题

网友:
排除法 慢慢试试吧

网友:
硬盘可能有问题,还有BIOS,还有内存都会照成不进系统

网友:
我手上也一个这问题,进水的好麻烦

网友:
苹果电脑不好修    修好一个也能赚不少

网友:
我是新手~爱莫能助~学习学习~慢慢摸索吧~

网友:
看不到图,是不是灰屏了。。。
  顺便借下道  A1398 5代U820-00163-03  第一次维修这种板,电流跑2.3 跳回1.5 是不是要插那个小板才能开机? 有谁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