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硬盘]
ST2000DM001异响轻微划伤历经16小时数据恢复成功

楼主(2017-09-05):
前几天接同行一块希捷2T硬盘说需要数据恢复,接过来首先接上设备检测是什么故障,通电咔哒咔哒两下硬盘直接停转,有点硬盘常识的人都知道这个是磁头坏了,但是业内的人也都这个这个希捷的盘容易划伤特别是现在的希捷大容量盘,那就直接给同行沟通告知此盘需要开盘并且不一定能成功等等一系列的沟通后同行同意留盘进行开盘数据恢复,当我打开盘体的一瞬间心情一如既往的舒畅,因为盘面没有明显的划伤也没有磁粉,当我换好配件头将盘通电的一瞬间突然感觉心里毛骨悚然的始终感觉心里很不踏实,因为那个硬盘通电瞬间会有敲盘两下后才会就绪,待硬盘就绪后扫描全盘红块且硬盘从就绪变成长忙,只有做一下通病处理了,后来直接镜像,当镜像到36G左右就又开始敲盘并且停转,我cao!头又挂了,只有联系同行问客户C盘有没有重要数据,如果没有就直接跳过C盘进行镜像咯,客户反馈说没有(客户C盘分区是80G)那就直接跳过78G直接镜像咯,在此换上好的配件直接从78G开始镜像历经16小时左右磁头终于坚持不住了又彻底的洗白了。看看容量在看看LBA算算也差不多镜像到最后一个盘符了,先前了解情况的时候客户也一并的说出了C盘根最后一个盘都可以不要,最重要的就中间三盘,后来经过确认数据全部完好无损,客户检验后非常满意,此次数据恢复虽然报废了两个备件盘但是还是算比较圆满的。

网友:
又吃票子了,恢复一次多少钱呢?

网友A:
运气不错,   没有划伤, ,,ST 盘划伤很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运气不错,   没有划伤, ,,ST 盘划伤很多的

有轻微划伤只不过没有在固件区,在C盘和最后一个盘的位置。。。。

网友:
这一个磁头也坚持了够长时间了,竟然能够坚持把走完

网友B:
这种一个头做好了,运气啊。

网友:
钱如流水哗哗的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一个头做好了,运气啊。

第一个头没搞多久就坏了换第二个头才做好的

网友:
超有耐心,好虐心,这个直接按开盘报价吧

网友:
不错,最少 也是不是2000以上吧,呵呵

网友:
果然,大家都比较关心,更换两个磁头收多少钱?

网友:
没修过硬盘,完全看不懂,但还是要赞一个

网友C(2017-10-06):
希捷ST2000DM001  好像是不是固件不是很好  发现好几个出问题的

网友:
学习..........该死的30字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希捷ST2000DM001  好像是不是固件不是很好  发现好几个出问题的

希捷的盘大多固件都喜欢出问题

网友:
现在的磁盘也不行了啊…………

网友:
大家都比较关心,更换两个磁头收多少钱?

网友:
数据无价,能搞多少就搞多少,往死里敲!

网友(2017-12-28):
学习了,你用的软件好似??

网友:
楼主的运气简直是逆天了。。数据无价啊。。。。银子入口袋。。

网友:
呵呵两个头修好一个盘相当于整死两个然后拿了一个盘的数据的节奏

网友D:
不错  ,我有一块ST1000GB的盘 换了两个磁头都是读取的特别慢,也没有坏道。只能上DE慢慢的做,一小时6GB ,客户数据是满的 ,已经做了10天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错  ,我有一块ST1000GB的盘 换了两个磁头都是读取的特别慢,也没有坏道。只能上DE慢慢的做,一小时6GB  ...

你用的什么工具,可以做一个通病试一下

网友:
这种备件盘多的很,

网友:
最近开始学习数据回复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不错呀,这精神值得学习呀,我就没有这么大耐力呀

网友(2018-02-13):
备用盘体,成本多少啊,这么干,数据得收多少钱才行。

网友:
我是遇不到肯出这么大价钱的客户

网友:
大神666,很强势。大神666,很强势。大神666,很强势。大神666,很强势。大神666,很强势。大神666,很强势。大神666,很强势。大神666,很强势。大神666,很强势。大神666,很强势。大神666,很强势。大神666,很强势。大神666,很强势。大神666,很强势。大神666,很强势。大神666,很强势。大神666,很强势。大神666,很强势。大神666,很强势。大神666,很强势。大神666,很强势。大神666,很强势。大神666,很强势。大神666,很强势。大神666,很强势。大神666,很强势。大神666,很强势。大神666,很强势。大神666,很强势。大神666,很强势。大神666,很强势。大神666,很强势。大神666,很强势。大神666,很强势。大神666,很强势。大神666,很强势。大神666,很强势。

网友:
这个用的什么软件?老是看见数据恢复贴,可从来没有人详细说。

网友:
到底有红卡的嘚瑟,再加上楼主的技术,简直逆天啦

网友:
这个盘恢复了数据没个1000-2000估计没办法走下楼吧

网友:
数据无价啊,有些数据要上万也得恢复。

网友:
ST的划伤很烦人……我一般直接就做有效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