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误导的导线发热

楼主(2017-09-05):
导线发热,作为一个电工肯定不陌生,由于职业性质,比晋通人更敏感,正常情况就是小线拉大功率设备 容易出现此类情况。曾讨论过导线此类问题,总结一下,大概也就以下几种情况容易出现导线发热:
1、导线导体电阻不符合要求,造成导线在运行中产生发热现象。
2、导线选择型不当,造成运用的电缆的导体截面过小,运行中产生过载现象,长时间运用后,电缆的发热和散热不平衡造成产生发热现象。
3、导线铺设时排列过于密集,通风散热效果不好,或电缆靠近其他热源太近,影响了电缆的正常散热,也有可能造成电缆在运行中产生发热现象。
4、接头制造技术不好,压接不紧密,造成接头处接触电阻过大,也会造成电缆产生发热现象。
5、导线相间绝缘性能不好,造成绝缘电阻较小,运行中也会产生发热现象。
6、导线存在接头,接头接触不良,也容易引起发热

这其中的第六条有时让人不好理解,接头接触不良,说明电阻大,应该导致电流小,按道理来说导线应该不发热,为什么实际却恰恰相反?这其中还有一点就是,功率,功率又等于电压的平方除以电阻,当电阻增大时,电压会成平方倍增加!这也就相当于接头的地方功率也增大,导线不变,功率增大,导线发热也就好理解了。

网友:
现在的电器电线安装中,一些工人由于安装经验不够,没有以真注重各类电器电制与电线结合连接处的安装接线工作,导至“电线不够流量”引起发热发烧,以及文中第四第六存在问题未有认真注重,这类问题出事故效多,一些工程不良连接点加热几年后才氧化老化发生事故。这类“电流不够过"引起的发热发烧不按规程规定却去选用超粗加大电线,只会造成电线电器接头更难接得好,更难确保安全。

网友A:
看过一个人拿两匝新电线拉临时电,没有所有散开,只抽出两个线头接了用,没多久就发现电线发热!说明电线发热跟闭合电路产生磁场互感也关系。

网友:
也有可能接头烧熔电阻减小,继而转(好),很少见。

网友:
接头接触不好导致局部接触电阻大发热量高,传到电线导致发热!

网友:
接触不良易产生跳火,相似电焊拉弧工作原理,接头接通瞬间电流很大,接头处不停跳火时易烧坏端子和线材。

网友:
串联电路电流相同,电阻越大分压越高,功率等于电压乘电流,接触不良导致接头两端之间电阻增加,电压降增大,功率增大,进而导致发热电阻继续增加,功率进而剧增,烧坏接头,直到接头电阻足够大电流微弱才稳定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过一个人拿两匝新电线拉临时电,没有所有散开,只抽出两个线头接了用,没多久就发现电线发热!说明电线发 ...

不考线材 种类   型号的情况下 这种发热   因为这个是个大电感   电流是交流 如果换成直流 或许又不一样了

网友:
接头接触不良,会直接导致两根线的接触面变小就形成了一电线接触面的凹凸不平会导致实际的金属接触面减小,使有效导电截面大大缩小,造成电阻的增加,这个电阻被称为收缩电阻。其次,电线的接触面在空气中会迅速形成一层导电性能很差的氧化膜,形成被称为膜电阻的电阻,进一步导致电阻增大    电阻变大热量就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