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OGA2声音问题

楼主(2017-09-05):
联想YAGA2喇叭有时候有声音有时候没有声音  耳机接口外接一只正常 ,重装系统或者重装去掉喇叭也有声音   测了喇叭没有问题 哪位遇到过 是软件问题还是喇叭问题声卡部分问题 由于没有配件不好判断 所以在此求助

网友:
先换个喇叭试试看吧

网友:
没声音的时候,测声卡各脚供电和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