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T430反复重启掉电维修

楼主(2017-09-05):
         故障现象,掉电,反复重启掉电,,,,,拔内存条就不掉电了,有个人说刷BIOS 解决了,很高兴的把BIOS刷了无数个都可惜解决不了,,,,随后测量如图所示 L2的电压为0.1V~0.5V之间跳,别的都正常,直接换晶体管,用VT1326代换无效,换了几个都没用,还是买VT1324S的芯片吧,,换了第一个,没焊好焊短路了,果断去掉,再焊一个好了,L2电压也出来了,也不掉电直接亮机。解决掉电反复重启故障。。附上亮机BIOS ,板号是NZM4H-7 。。。。

网友A:
相互分享都有好处,加分,给我加点分。。

网友B:
好样  现在那个鸟芯片不好焊

网友:
第一个换短路了  厉害了我的老贴

网友:
来给楼主加点分,以后遇到直接秒杀

网友:
下次遇到直接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样  现在那个鸟芯片不好焊

是的,现在的小BGA芯片是不好焊的,温度一定要掌握好啊!

网友:
大哥你能不能打包解压啊?还5分一个。你确实是这样分享的吗?

网友:
留下了,下次碰见直接干芯片,这个芯片坏的多吗?

网友:
集显电压没出来是吧。这中芯片不好换

网友:
楼主这手法够可以的啊,老司机呀

网友:
加油吧 这个晶体管需要温度掌握好 不然很难焊好

网友:
楼主修的这么好,佩服佩服,以后遇到必定秒杀

网友:
这个芯片焊的时候温度不好控制,容易坏

网友:
换过好几个,,就是不好换。,。。。

网友C:
。。。。。在修一个T430U    哈哈哈正好在赚金币搜索bios  你就来了 这可以用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修一个T430U    哈哈哈正好在赚金币搜索bios  你就来了 这可以用不?

- -囧 可能不一样  我bios 一个是25x40  一个是64 的

网友:
这个玻璃管 买到手的好多就有问题 价位还不便宜 ……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相互分享都有好处,加分,给我加点分。。

鼓励发帖 你也可以多发点维修相关的资料贴

网友:
#在 来给楼主加点分,以后遇到直接秒杀这里快速回复#

网友:
这个我以前也碰到过,重启掉电,我记得好像就是刷bios好的吧

网友:
小地方还没有修到过 。…。……。…。…。…………。…。……

网友:
网上都是给我们维修人员一个参考 具体的还的我们自己测量 判断 恭喜你了 有钱了

网友:
网上很多bios 容易让人故障判断错误

网友:
这个还没遇到过,等遇到了 可以借鉴下,首先查这个L2。这种故障的机器本来就不好修,这下楼主分享的经验可以让很多人少走弯路了。

网友:
这种晶体芯片有点难焊,照装显存那样焊的,焊盘托平,风枪去掉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