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50CC不触发

楼主(2017-09-05):
按开关有反应,灯亮,电流从0.01到0.02,首先查了RTC电路 和复位,都是正常的,然后打了南桥,换 了EC,刷了BIOS,不知道查哪了,BIOS1脚也没有断线,但是触发后量1脚只有0.12V不知道 这是不是问题所在,望大神指点

网友A:
同时还求一个BIOS,外壳是F450V的8M BIOS

网友:
华硕的不好修如果有点位对图查时序

网友B:
条件都满足,看看地方腐蚀了没有

网友C:
不会又是EC附近103牌阻的机器吧

网友D:
我的是S400c和你的情况差不多,按开机灯亮下就掉了,偶尔可以开机,正在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会又是EC附近103牌阻的机器吧

排阻全换过 了,EC附近的,总感觉第一脚不对,只有0.12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S400c和你的情况差不多,按开机灯亮下就掉了,偶尔可以开机,正在修

你那个是掉,我这个不掉,就是1脚不对,我把线路全断了,直接1脚飞线到EC也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条件都满足,看看地方腐蚀了没有

没有腐蚀的,有这样的问题就不用痛苦这么久了

网友:
换个BIOS 芯片试试呢?

网友E:
内存曹旁边一个牌组问题。拆掉或者换掉就好

网友F:
仔细查EC有没有发出PWRBTN#,用示波器看看桥有没有返回S3 S4。查查桥的待机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仔细查EC有没有发出PWRBTN#,用示波器看看桥有没有返回S3 S4。查查桥的待机供电

有发出PWRBTN,但无返回S3S4,桥打了几个了,条件不知道查哪些了,供电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内存曹旁边一个牌组问题。拆掉或者换掉就好

能不能具体说下是什么信号,内存那边的排阻好像与这故障无关

网友:
BIOS一脚是波形,看下SLP信号出来没啊,

网友:
假焊一下桥 吧   我今天修了个h61 双敏的主板   就是桥没发出信号  假焊 桥  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时还求一个BIOS,外壳是F450V的8M BIOS

bios直接按照版号搜索 论坛应该就有的

网友:
肯定是哪个排阻的问题 可能在南桥旁边 RTC 那几个都测了? 这个问题就是南桥条件问题

网友:
大哥  你好歹查一下触发信号哦  你这直接就全什么鬼 三板斧已经用了两板。。。。。。。。

网友:
EC待机条件都查了?没见到你查RSMRST#,如果都好,按触发没返回S3 S4信号,可以做桥一试